请问一下刷显卡BIOS能像主板一样把芯片取出来用编程器刷吗?

楼主(2015-05-30):
(无正文)

网友:
那你以为这么刷呢?

网友:
可以,,都是这么刷!!

网友:
我还以为要进DOS刷呢。。。

网友:
一样刷的,不过有些它的型号没有写出来,12年的时候我刷过一个,型号没有写在芯片上,搞到我去网上对着上面的字才找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当然可以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就是这样子刷呀

网友:
和主板的一样   放心

网友:
有程序可以在DOS下刷,这样方便点,

网友:
和主板一样的

网友:
我一般通过盲刷 实在不行的才用编程器 显卡的BIOS只要编程器支持 都是可以通刷的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注意BIOS的版本要对的!进DOS刷方便些!就是要懂一些DOS命令的!

网友:
可以的   和主板上一样

网友:
完全可以 - -

网友:
我用编程式器刷过也在DOS下刷过,不过一般我都在DOS下刷,只要用好的显卡带,很方便的不用拆下。前提是BIOS文件损坏。

网友:
对啊,就把芯片放在编程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