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 LA_3541 主板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30):
    一台客户送修联想笔记本 型号为E42L 。板号为LA_3541
现象为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五秒,灭掉,显示屏无任何反应。
拆机,显测所有电感无短路。待机电压3V 5V OK,
其它电压均没出。下载图纸,找到仁宝上电时序。开干,

量测 3 5 V待机电压OK,
RSMRST 重置复位信号OK,
32.768K   晶振两脚有压差 RTCCLK信号OK,
ON/OFFBTN#电压正常进入EC
EC 发出EC _ ON 信号。
PBTN_OUT#信号OK,
SLP_S5# S3#信号异常, 南桥没有送出,
OK,问题找到了,感觉晶振两脚间有压差,且RTCCLK信号OK,
于是排除了晶振  谐振电容的问题,(注意啊!!!!!!!!!!!)
把EC 和南桥相连的8 脚 17 脚翘起,上电。S5 S3信号还是没有出来,
马萨嘎?????、 南桥挂掉了??????
更换无效。。。一时无解了。
静下心来。想想在技嘉时老师讲的。S S5 产生的前提条件是 主板无短路。待机3 5 V OK.
南桥工作条件都就位。32.768起振。
于是心想换换 32.768(X4) 试试吧,
没想到竟然OK了,
我XXXXXXXX.
原来有的32.768晶振工作不稳定,也会产生压差,(真该买一个示波器啊,)
CCLK信号也会出来,涨姿势了,
那个黑的四脚就是X4 32.765 晶振,
手头没有料件,
直接从台式机上拆了一个装上了,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楼主谢谢

网友A:
写得好乱啊,看不清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好乱啊,看不清了都

其实就是跑上电时序,SLP3 SLP5 未出,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电压)异常导致。

网友:
换晶振好的笔记本 我修10台了

网友:
哇,大神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可能你忘了 用万能表 也能测量到晶振的电压有压差

网友:
确实想修好机子示波器是必要的,不然只会修到一定程度而已

网友:
楼主说的对,示波器是维修过程中的催化剂,提高效率不是事儿

网友:
我修过一台神州也一样的问题,我也没波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好的我修了10几片板子了

网友:
32。768出问题,机器故障很多

网友:
有时序维修起来能精确很多

网友:
晶振坏的没示波器就只能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