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上有,已经解决,谢谢)华硕p5p43td主板掉了个电阻

楼主(2015-05-30):
各位大大,有没有华硕的p5p43td这块板在手上啊!我在清灰的时候把南桥边上的一个小电阻清掉了,不知道阻值多少,麻烦帮我看看哦。下图显示这个就是掉的电阻位置,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没这块主板,找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块主板,找图纸看看

图纸找到过,点位图也有。图纸就只有可怜的前两页。

网友B:
你自己看看点位图只能帮你折磨多了

P5P41T LE 1.01G.rar

网友C:
点位图没有电阻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看点位图只能帮你折磨多了

果断下载收藏备用。

网友:
看了下点图这位置电阻和旁边那个一样,都是392K。没有这个电阻可以影响不通电

网友:
测量下是分压吗 不是的话随便找个安上就好

网友:
测量下电阻两侧有没有一侧接地

网友:
点位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
先扫一下周边有无一起的分压电阻,如有通电测试焊点电压多少;先按小电压分配对应阻值最高不超3.3、如没就100  200   300K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没有电阻阻值吗?

只有编号,没有阻值,这电阻是sr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没有电阻阻值吗?

是我不会用点位图的软件,现在看到了。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点位图里有的,是我这会用。谢谢

网友:
在点位图里可以看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