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5-30):
按网上教程用WDR5.3修复硬盘,自动加P表后快速擦除。现在扫描全是!!!号?这是什么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被你搞报废了哦

网友:
都全是感叹号了,看能不能恢复啊

网友A:
完蛋了,数据没了

网友:
固件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蛋了,数据没了

不要数据,本来就是有坏道修复呢

网友:
现在还是能正常识别啊?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
已经低格过了

网友B:
1、如果是跑过自校的,请查49 4A是否有数据,如无,找个原板号,原微码,原家族的49 4A回写,即可,或跑B1有时也可以,成功率不高跑B1。2、是不是给人家加密,解密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跑过自校的,请查49 4A是否有数据,如无,找个原板号,原微码,原家族的49 4A回写,即可,或跑B1 ...

谢谢大神,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