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1A 充电灯一直闪

楼主(2015-05-30):
Asus X501A 充电灯一直闪 装上电池就闪 不接适配器也闪 换了个EC 还是闪。

网友:
来个人帮助一下啊

网友:
查bat_in_oc#信号,插电源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你换ec还不如直接换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A:
查AC-IN-OC#的排阻,换掉就好了,这个排阻漏电,导致EC误认为接入了适配器,而且用电池待机的时候还会出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AC-IN-OC#的排阻,换掉就好了,这个排阻漏电,导致EC误认为接入了适配器,而且用电池待机的时候还会出3V ...

插AC高电平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