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 3v5v小板接上去导致19v波动是为啥 芯片也换过了

楼主(2015-05-30):
如题  求指点

网友A:
用示波器测的 波动?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小板有过载短路现象吧

网友C:
不知你的19V是直接过来还是间接,一般就是35V有短路,19V带负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的 波动?

不是呢 万用表测出来的 5-15v的波动  猜测有一瞬间待机好 但是随后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19V是直接过来还是间接,一般就是35V有短路,19V带负载不行

刚拿过来的时候是可以亮的  进到桌面掉电 待机0.001 不正常 正常0.02 现在就是0.002和0.001之间一直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有过载短路现象吧

取了小板 公共点正常 装上就波动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呢 万用表测出来的 5-15v的波动  猜测有一瞬间待机好 但是随后又保护了

适配器检测

网友:
没看懂,像是在问你旁边的师傅一样,要说详细啊

网友:
小板有问题,电压那么不稳定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情况,不清楚

网友:
3V5V要看苡芯片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