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 装系统卡Windons界面不展开。

楼主(2015-05-30):
富士通LH532 装系统卡windons 界面不展开。 主板外设全拔 试过,刷过BIOS,换过硬盘内存CPU。 主板供电正常。有谁碰见过,急急急
cpu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是因为光驱,拔掉光驱就好了 CPU 滤波电容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安装版本的 安装过吗

网友:
换 个版本再试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