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本本,屏图1,和图2重复这样,有毕要查吗

楼主(2015-05-30):
神舟本本,屏图1,和图2重复这样,有毕要查吗,要是可以不让他闪,只是下面花,有得搞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拆屏换个测试的上去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这样也没人能给你建议的

网友:
拆下检测并重新装下排线试试

网友:
这个图屏的问提吧。。

网友:
这肯定是屏坏了嘛 楼主

网友:
清洁屏线,接口。没用就换屏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接触的问题吧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兄台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就直接换屏一定行

网友:
这是 屏的问题呀

网友:
查屏线,和屏可以解决的啦!

网友:
LPwX3的屏吧。通病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