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32寸电视 有待机无法开机请教了

楼主(2015-05-30):
这电视雷击了,测保险坏了就先换了,  后面高压部分没有测出什么毛病就通电测试了,
测试的12V  5V  5VSB 都正常  PSON  4点几  然后按待机没有反映
在测试的ADJ  0.几的电压
在测BK-ON  0.几的电压   请教下 这BK_ON是什么作用的 ?
等下上图     帮忙确定这是驱动板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下面上图

网友:
12V都有了还不开机???

网友:
楼主先查一下背光正常吗?............

网友:
BK-ON是用来点亮灯开启的。

网友:
电视应该还要有个24V的灯管供电电压才对

网友:
给高压板供电的那一路24V呢?之前别人刚修好一个电源板,恰好是有待机无输出,测了一下保护电路,20V稳压管居然他能果断能判断出是软故障,稳压低于20V,(用二极管测正向压降也在670左右,反向为无穷)。更换后电源板正常

网友:
电压不够,电视需要24v左右的,显示器才是12v

网友:
各组电压都对上的话 驱动板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待机指示灯亮吗?按了开机指示灯转换颜色吗?1.待机指示灯不亮是驱动板问题。2.待机指示灯开机能转换颜色就查开关信号线输出有没有开关信号高低电平。有高低电平输出是电源板问题。没有高低电平输出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的电压都正常。电源OK。对于后面的判断在没有刻意的依据和经验的情况下。最好有通代的驱动板和升压板来验证是谁的问题。再决定进一步如何修。

网友:
我晕,居然还有人买HKC电视机,显示器都够呛

网友:
这种故障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5-07-12):
楼主修好了吗?BL-ON就是背光开启的意思

网友:
BK-ON是开关,一般电压3.3v就可以,还有那个adj是亮度控制,一般没啥用,但是如果亮度调节按钮没反应的话应该吧adj接上去

网友:
电压不对要24V用来点亮

网友:
BK-ON为点屏信号,电压一般为3V左右!修好24V,一般就好了,重点查一下电源板!

网友:
检测24V是否正常,再判断其它故障!

网友:
BK-ON开启信号,一般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