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REV1.02 一个怪问题,谁修到过

楼主(2015-05-30):
P8H61-M LE REV1.02  同行拿过来的,说转一下就停了,跑一个码就这样,反复如此,于是先下载一个BIOS刷上后,刚开始也是跑一个码就停了,之后自动上电跑码亮机,这应该是正常,于是出现F2  启后显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yem for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提示,进BIOS后,发现5V那里变了10V红色,  于是以为是设置问题,在网上查了一下,关掉那个侦测选 ,之后不再提示,但那个电压还是这样,桥开不到一分钟就很热了,不知道谁修过这种情况,不管他能用得久么 BIOS刷了好几个一样,把分都下载分都用光光了

网友A:
我曾经遇见一块M4A78的,开机BIOS里面各项供电逐渐上升。后来是IO附近有进液残留,清洗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见一块M4A78的,开机BIOS里面各项供电逐渐上升。后来是IO附近有进液残留,清洗后好了

这我块没有进过水的,都不会修这个东东,桥开不到一分钟时间就热得很了

网友:
这应该是检测电阻变质了

网友B:
这应该是IO侦测电压的问题,我昨天修了个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不是是12V变的红色,12V变到14V去了,换了两个电阻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IO侦测电压的问题,我昨天修了个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不是是12V变的红色,12V变到14V去了,换了两 ...

我直接不修给同行了,希望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吧,没有图纸,所以不管他了,也没有查IO的定义脚

网友:
我的这台P8H61 反复断电 自动开 有时候 没亮就掉 有时候 亮了再掉 有时候出现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测得PSON# 一高一低的变动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既能增长见识,又能赚下载分。

网友C(2015-07-03):
老板bios有没有备份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板bios有没有备份出来?

备份出来了
怎么啦,你想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出来了
怎么啦,你想要么

嗯  谢谢楼主哦!!这几天老接到这种板 搞不定就用你备份的哦!

网友:
我的是LX3 R2.0的,可不可以用

网友(2015-08-06):
官网有华硕的BIOS

网友:
不行啊,是不是版本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