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通病之CEM2539及其代换

楼主(2015-05-30):
精英主板上有个小元件CEM2539,许多朋友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元件,怎么代换。其实这是一个双增强模式场效应晶体管( N和P沟道)。它在许多主板如升技、联想(精英代工)、惠普(精英代工)上都有,它容易损坏。那么损坏后用什么代换?类似的场管在华硕主板也有,只不过用的是APM4500。所以CEM2539和APM4500可以相互代换。请看下面的比较:

PDF文件在4楼

网友:
附上PDF文件

网友A:
谢谢分享,,多了一个代换东西!!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多了一个代换东西!!

CEM2539比APM4500容易坏,在本论坛中有好多安全。是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的没有遇到过,收藏下,以后遇到秒杀

网友B:
上次就遇到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就遇到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华硕料板上拆一个4500换上就好了

网友:
ECS的板子好多不好修了.

网友:
复合mos管其实和普通mos是一样的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元件是用在哪个电路里面的啊!大概在主板什么位置?坏了会引起什么现象?

网友:
哦这是个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元件是用在哪个电路里面的啊!大概在主板什么位置?坏了会引起什么现象?

很明显,一般用在5V,3V3双路供电呀~~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先收藏吧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元件是用在哪个电路里面的啊!大概在主板什么位置?坏了会引起什么现象?

一般内存供电单元电路也有用到,坏了就不能转换5V双路供电工作。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有引脚对比
就可以不用一直用别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