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7引脚定义

楼主(2015-05-30):
迅维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
ISL6267引脚定义
引脚
名称
定义
1FB2_NB北桥供电的第二相反馈。处于1相模式时,用于调节补偿,实现最佳性能
2FB_NBVDD_NB供电的电压反馈
3COMP_NBVDD_NB供电误差放大器的输出
4VW_NBVDD_NB供电的频率设定
5PGOOD_NBVDD_NB供电的电源好,开漏输出
6SVD串行VID的数据线
7PWROK系统电源好输入,用于VID模式的切换。当此信号为高时,芯片工作在SVID模式;当此信号为低时,工作在pre-PWROK  metal VID模式
8SVC串行VID的时钟线
9ENABLE使能输入。高电平开启芯片
10PGOOD核心供电好,开漏输出
11VR_HOT过热指示。低有效
12NTC核心供电的温度检测输入
13VW核心供电的频率设定
14COMP核心供电的误差放大器输出
15FB核心供电的电压反馈
16ISEN3/FB2核心供电是3相模式时,此脚是第三相电流检测;核心供电是2相模式时,此脚是第二相电压反馈
17ISEN2核心供电第二相电流检测
18ISEN1核心供电第一相电流检测
19VSEN核心供电电压检测
20RTN核心供电电压检测回路
21ISUMN核心供电的总电流监控负端
22ISUMP核心供电的总电流监控正端
23VDD5V供电
24VIN主供电
25PROG1核心供电的输出电压偏移设定
26BOOT1核心供电的第一相自举升压
27UG1核心供电的第一相上管驱动
28PH1核心供电的第一相相位脚
29LG1核心供电的第一相下管驱动
30PWM3核心供电的第三相方波输出,把此脚接5V,屏蔽第三相
31VCCP内部集成的驱动芯片的供电,5V
32LG2核心供电的第二相下管驱动
33PH2核心供电的第二相相位脚
34UG2核心供电的第二相上管驱动
35BOOT2核心供电的第二相
36PWM2_NB北桥供电的第二相方波输出
37LG1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下管驱动
38PH1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相位脚
39UG1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上管驱动
40BOOT1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自举升压
41PROG2北桥供电的输出电压偏移设定
42NTC_NB北桥供电的温度检测输入
43ISUMN_NB北桥供电的总电流检测负端
44ISUMP_NB北桥供电的总电流检测正端
45RTN_NB北桥供电的电压检测回路
46VSEN_NB北桥供电电压检测
47ISEN2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电流检测
48ISEN1_NB北桥供电的第一相电流检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7-06-13):
pgood_nb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9-25):
这个对小白来说是真好,感谢

网友(2024-12-25):
看内存核心供电的时候三个信号脚看不懂,终于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