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R4屏闪,求助

楼主(2015-05-30):
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能亮机,但是显示一会正常 一会有点灰,隔几秒的切换,

就像上面两张图这样,不停的在隔几秒切换,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4 10:29):
已经修好了,是屏的问题,楼下有位兄弟说屏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好心回复。

网友A:
在测量时,5V屏供电也会跳,拔了就稳定,会不会屏电路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或者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测下屏开启是不是一直稳定

网友:
下面一张图片还是有规律的~~先点屏,再刷主板的BIOS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也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测量时,5V屏供电也会跳,拔了就稳定,会不会屏电路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

拔了就稳定,是屏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线

网友B:
有没有屏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屏换下试试

正在考虑这个,想找个液晶屏来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led的屏啊   我这有台,,,是屏坏了1

网友C:
屏坏的机率好大,代换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的机率好大,代换确定一下。

不是一下可以找到这种板的,LED的,

网友:
显示器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2017-05-16):
下次碰到就有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