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问题

楼主(2015-05-30):
主板硬盘接口ATA,是由南桥输送电压,和控制的么,今天由个技嘉主板测量ATA旁边电阻和一些小元件供电正常,但认不到硬盘什么问题

网友:
哥,硬盘供电是由电源提供的啊,然后信号是两对信号,经过耦合电容到南桥,排除硬盘和线路问题,南桥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