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不充电

楼主(2015-05-30):
MBX250 不冲电,系统里显示充电中可一会儿停了,没思路求解

网友:
电路图也不对啊?充电芯片是BQ725小的20个脚的啊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  还没

网友:
电池换~\(≧▽≦)/~啦啦啦额芯片也换了EC也搞了 哦

网友:
有现象好像修过,是一个上拉电阻阻值变小所至

网友:
是EC控制充电饱和的一个控制脚,上拉电阻阻值变小,EC不能拉低充电,常时间保持高电平所至不能充电。

网友:
正常的这控制脚是随着充电饱和后这电压慢慢升高,低电平充电,高电平停止充电。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机率很少,有遇见不多。

网友:
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SMB0_DAT和SMB0_CLK信号是电池容量监测的

网友:
SMB0_DAT和SMB0_CLK这两个信号正常的啊3.3

网友:
楼上说的是哪个电阻啊 ,请明示

网友:
这机子非常着急啊

网友:
查充电的控制信号,有可能就是修正问题也有可能电路不良反馈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