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小白求助 aoc 916sw+ 逻辑板白屏

楼主(2015-05-30):
因为小白,驱动板高压板都买了,然后故障依旧,就剩下这个逻辑板了。。大神给目测下哪里问题好吗。。。
求助

网友:
图在这。。。求助大神!!!

网友:
论坛有屏维修的帖子,搜索一下~~~~

网友:
我白屏3个放着修不好

网友:
屏幕保险。。。。。

网友:
目测是看不出来故障的,但你可以先查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屏板各大电压

网友:
看屏幕的现象,如果不是VHL电压没加上,几乎就报废了

网友:
检查下5V供电是否正常,再跟着查VGH VGL。。这些必备的工作电压。。这板子最好 不要这样逆折。

网友:
屏电压正常吗?保险丝正常州吗

网友:
按步骤来,先看保险坏了吗?再量VGL和VGH,不行刷程序。主控是不是很热呢。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 可以证明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好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买驱动版,,,

网友:
白屏的如果屏电压都正常的话我就放弃了

网友:
测逻辑板的五大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