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4AA12T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5-05-30):
SVE14AA12T   前几天接了个 SVE14AA12T的索尼本子,开机掉电 ,大约开机3分钟内必掉电,检查了很久  在论坛看了很多案例  分析后 按照这个步骤来解决,开始刷了bois 刷不进去  8M的文件,刷不进去就把原BOIS的备份文件刷了回去,原文件也是8M 就能刷进去  日了个狗,后来刷的EC芯片,25的EC,在显示器驱动板上找的个25的,EC的文件不大很快就刷进去了  44K的大小,刷好后 把 EC用风枪焊上去,原EC 也是25的  在编程器上发烫  所以没用原来的EC。装好后  我就没看了 晚上很晚了 ,第二天  早上起来把进BOIS还了个出场设置,然后就放哪里充电,充好了  装系统,系统win7是我在台式机上GHOST到笔记本硬盘上的,没在本子上G。本子装系统的时候 选择安装驱动的时候 我把独立显卡的驱动 取消了 没装,系统装完  正常使用  没有在掉电了,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装独显驱动,在设备管理器把独显卸载 禁用。  红圈 里 下面那个一个是EC  上面红圈那个是BOIS   BOIS没必要刷      也可以 不装系统  前提是你必须卸载显卡 禁用,不禁用的话 进系统久了 还是会掉电,但是不进系统 不会掉电,我是解决了 把钱也收到了  弄起还是比较累。280块钱接的机器

MBX-276 EC BIOS 25X10BV.zip

网友A(2015-07-09):
你这没修复啊,显卡驱动装了就又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修复啊,显卡驱动装了就又掉电了~~

不要装独显驱动

网友:
bios文件怎么是exe的啊 没提取啊》??

网友:
现在开机就卡死在logo界面了,莫名其妙的想刷个ec bios看看

网友:
刚刚也遇到个到logo风扇狂转然后掉电

网友:
不装独显就行了吗?

网友:
南桥的bios在哪

网友:
下面小的哪一个

网友(2015-08-10):
这相当于禁用显卡,有没有完美解决方案啊

网友:
不对呀  那ec是哪个?

网友:
大的 是什么?小的是什么?

网友(2015-09-11):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   触发0.04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我的机器是卡机,过一会掉电

网友:
刷了南桥的不管用

网友(2019-09-16):
我的1分钟就掉电了      还没到装驱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