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无CPU供电,求助哈

楼主(2015-05-30):
三星R518机器,CPU VCORE 芯片是RT6266A,  经过测量20脚19V,22脚5V,48脚3.3V,44脚VR_EN 3.3V,6脚VR_TT 3.3V,无CPU供电输出
MOS管Q503,Q506启动电压0V,更换NEC大电容为6个330UF电容,更换南桥IBM芯片,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
46脚1.02V,CPUVR_DPRSTP# 1.02V,45脚CHP3_DPRSLPVR 0V

网友:
路过 - -条件都出来了就换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