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不上电

楼主(2015-05-30):
昨天去别人家给装网线,走的时候别人说有台笔记本看看能不能修,之前给别家看过,别人说是主板的问题要换板,没有换,好吧,先接下来再说,反正是心里没谱,我修笔记本那是菜鸟中的菜鸟的,之前都是修台式机,修了两三年,,笔记本还真没修好过,都是给别人修的(电路的问题),压桥植珠啥的还没没有问题的,拿到店子里加万用电流表一试,不加电,拆机,先测了3、5V 有电压,仁宝LA-5753P 的,之前听一个专修笔记本的朋友过。仁宝的主板有个点火回路,现在测的3、5不见得是真的(嘴笨别笑)好吧,不加电找个电路图,查RTC电路,测的有电压感觉是对的,测量南桥晶振和I/O晶振起振电压和对地偏压都正常,SB暂时没管它,测I/O的VCC,有3.3V I/O是KB926QF,测ON/OFF按开关有跳变,再测PBTN-OUT#T EC-RSMRST#都只有0.2几V测ACIN也是0.2几V ,别的不知道对不对,ACIN我知道肯定不对,好吧找电路,找到PU101这是个双运放比较器LM393 测得3PIN〉2PIN ,1PIN应该是高电平才对,为什么只有0.29V呢,再量这个IC的工作电压有18.5V,断开第一脚 ,再量也只有0.5V,换一个后还是一样,毛了不知道再量什么了,出去上了一个门,回来看电路图,有个VIN接到1脚 上的,测测这个线路吧,通过铜孔到了板子的另一面,换过来一看我郁闷了,发现有个103电阴一端给腐了,把它拆了,量了一个,这个电阻一端接LM393一端接的是18.5V,从台式机主板下拆了一个换上,再测了一下ACIN发现在3.25V了,心想应该能开机了吧,一试果然加电,接上屏,开机上电OK亮了,回头再一想啊我就是一杯具,之前要是仔细看下主板就不用搞这多事了,还好没乱动不然就玩完了,别笑我,我修本子就是个小小小小小小白。

网友:
如果你是菜鸟,那我是小小鸟了,维修都是苦啊,希望得到好的报酬

网友:
维修细心决定成败,一 问   二 看     三 测

网友:
就这个  还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