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腾达8002r无线信号变弱的问题

楼主(2015-05-30):
腾达8002r据用户反应信号还是可以的,可就是用着用着,无线信号就会慢慢变小,最终要把手机放在路由器上面才会有信号,呵呵,不是一般的弱。刷固件也不行。
近日,我拆了一个,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是有救的,方法见图,把红框里的四个焊点焊在一起就可以了,很简单,但技术无价,我也研究了半天,记得顶哦。这原理其实就是把两个功放芯片的功率控制线接地,强制最高功率,是我总结的,莫喷哦,

网友:
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
哎!我们这些可怜的维修工

网友A:
没有维修过路由器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不知楼主哪里的。。。。。。

网友:
没修过,都不敢拆的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过路由器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不知楼主哪里的。。。。。。

直接换是理所当然的,但店里很多坏路由,拿出来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过路由器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不知楼主哪里的。。。。。。

那也是 没过保修的啊 !

网友:
楼主电子基础还是很是雄厚的,动手能力也不一般。望尘莫及

网友:
好方法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7-22):
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