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5820TG 开机进PE蓝屏0X000000A5

楼主(2015-05-30):
接到一台 宏基笔记本 5820TG (型号:ZR7C) 开机进 PE 蓝屏 0X000000A5 换了几种PE都不行 看到论坛有好几个这样的问题 都没结果 BIOS 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论坛里的BIOS都试过了 好多直接不亮机 只有几个亮机 但是蓝屏报错A5 外设啥的都排除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显卡我都摘下来了还是报A5)等等的都排除 EC BIOS也换过不行 本想到官网去分离个BIOS试试 但是分离没成功 软件老报错  谁能帮俺分离个试试  谢谢了  俺滴版号是DAZR7BMB8E0

补充内容 (2015-6-9 09:19):
客户换主板了  来的新主板bios厂家贴了两个易碎贴  生怕我读它的bios 可以肯定的说就是bios的问题 我记住你了5820tg 你就是一垃圾

网友A:
a5 刷BIOS也许可以,反正我刷好过

网友B:
其实最怕找BIOS 老是 不是风扇转要不就是不亮

网友:
去迅维网找找看看有没bios

网友C:
蓝屏这种情况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这种情况先换内存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怕找BIOS 老是 不是风扇转要不就是不亮

是滴啊 啥都不好找 那也得慢慢找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 刷BIOS也许可以,反正我刷好过

关键是没有合适的BIOS 应该是BIOS的事  求分离个用

网友:
我也在找BIOS,很烦的

网友:
我觉得还bios问题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台 HP G4 也是蓝屏报A5

网友:
A5,的如果是新机,注意bios下的系统支持选择要关闭,不然会出现A5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