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不开机

楼主(2015-05-30):
待机有,开不了机,有时候插电过一会待机也没了,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看有没有进水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电源头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的 按时序修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可能是电容的事

网友:
我有个T420的 机器跟你情况一样 定了两个PMH 换上去不触发 待机一会就没有了 拔掉电池放电 自动上电不跑马 最后还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才好的

网友:
按不触发的时序修,一般这种很好修的

网友:
说和太笼统了吧,开不了机,能触发吗

网友:
既然出现待机正常的时候就按照条件查 触发

网友:
你也写详细一点啊

网友:
我碰到过键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