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31-l维修

楼主(2015-05-30):
    同行拿来一梅捷sy-i5g31-l主板,说是不亮。上电测试,发现就CPU无供电。CPU供电为RT8802A+RT9605,检测这两个芯片的供电,开启均正常,再检测RT8802A的VID组合,发现均为0.立刻拆下it8712f-s kxs,从料板拆了一个it8712f-s kxs焊上,循环跑码,坏的!再拆一个,自动上电不跑码,也是坏的!运气也太差了吧,再拆一个焊上,顺利跑码点亮显示器,然后是装系统测试,均OK。此板修复。

网友:
连续换三芯片,太坚持了。

网友A:
楼主怎么这么坚定是IO问题,而且循环跑码,就一定是IO问题,什么都不说,你的帖子没营养,加不精,换第二个IO自动上电IO坏好判断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楼主应该说明道理呀

网友:
原因很简单,大家去看一下8712F-S的PDF,就知道VID组合是由它发出的。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正常,就要查VID组合。均为零是谁坏了不用我说了吧。IO坏会导致循环跑码或自动上电,这个是我多年的经验。更不用说这块板不换IO前是没有循环跑码或自动上电的。

网友:
请教下cpu供电芯片vid没高低组合,换io好了,而不是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这么坚定是IO问题,而且循环跑码,就一定是IO问题,什么都不说,你的帖子没营养,加不精,换第二个 ...

VID组合肯定是CPU座子到IO里面,,然后IO在送到电源管理芯片   IO没有送VID组合,,,所以就进行更换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8712的io 发出VID啊。。VID不是8802芯片跟装在座子里面的CPU之间的事情吗

网友:
即使io有参与vid组合,有些主板设计的是直接cpu发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像8712一般都不参与,8720就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组合肯定是CPU座子到IO里面,,然后IO在送到电源管理芯片   IO没有送VID组合,,,所以就进行更换了

怎么跟徐总,讲的不一样,到底VID组合受控于谁,CPU还是IO,VID组合不是FSBVTT转换得来么

网友A:
你应该是错的,VID组合不是IO发出的,只是VID信号也连接到了IO,是IO把这些VID拉低了,不是IO发出的VID组合,被你带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错的,VID组合不是IO发出的,只是VID信号也连接到了IO,是IO把这些VID拉低了,不是IO发出的VID组合 ...

请原谅我的理解    呵呵    我是小白

网友:
是IO拉低了VID组合,有的VID连接IO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