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

楼主(2015-05-30):
插上适配器,按下开关无反应,拆机测量,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各组控制信号也 有输出,却无3v 5v输出,到这步就快了,看3,5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entrip1、2被拉低,最后查到是pu201把mainpwon拉低了的,取掉就可以了,之前还不清楚这是个元件,问了下师傅,才知道是温控芯片,感觉和平常的不一样,担心去掉这芯片没法控制温度把板子烧掉,掏了一下午终于掏到一颗,上起收钱,新手勿吐哈,不知道图片传上 了没 ,不怎么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哥们不带你这样灌水的

网友:
哥们不带你这样灌水的

网友B:
不触发 开始以为是EC的问题呢 …… 这个不触发EC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仁宝时序里的,很常见的毛病

网友:
还以为是EC坏了,感情是温控。。

网友:
这个 3 5V也坏的多

网友:
这个般EC程序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这里

网友:
长见识了,很多人很少查那里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C:
只要不让他直接接地就行

网友:
拉低电压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让他直接接地就行

恩 ,直接取掉担心烧更多东西,所以就取找了个,还好有个相同的料板

网友:
好像是通病来的上次的问题的你的一样。

网友:
还好不是EC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EC引起的   没想到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引起的无待机供电,学习了。

网友:
学习虚席了我

网友D:
顺便看到了你的帖子告诉你一下。温控芯片拆了不会导致主办短路的。这是信号。不会短路的。又不是供电!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我昨天修到了、是B570的机器。仁宝的主办、

网友E:
没看明白你这个1、6脚被拉低和PU201有什么关系,51125的1、6脚不拉低的话,待机3、5V是不会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顺便看到了你的帖子告诉你一下。温控芯片拆了不会导致主办短路的。这是信号。不会短路的。又不是供电!

直接拆掉就会检测不到温度,温度高了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你这个1、6脚被拉低和PU201有什么关系,51125的1、6脚不拉低的话,待机3、5V是不会出的。

图没截全,温控芯片把mainpwon拉低,pq406截止,pq405的4,5脚高电平工作拉低1,6脚

网友:
原来是温控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开始以为是EC的问题呢 …… 这个不触发EC出问题的很多

恩,以后在遇到这款机子出现不触发,就多关注下ec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拆掉就会检测不到温度,温度高了会掉电的

我给你说的是判断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拆了不会短路啊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温控坏的不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说的是判断是不是哪里拉低了  拆了不会短路啊

不会的,真没找到的话,不上也可以的

网友:
这机器喜欢大短,

网友:
温控没处理过呢  会影响开机么

网友:
zhe这个  很容易坏ec

网友:
仁宝时序  的

网友:
温控芯片靠什么感知温度呢,小白请教一下

网友:
温控芯片有些机器不装也没有事,但是DELL得不装就会掉电。

网友:
EC 坏 或者BIOS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真没找到的话,不上也可以的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我的卡windos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查芯片的 条件  最基本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通病吗?

网友:
修到这机器比较少,但遇到几台换3V 5V芯片就好了

网友:
很少遇到温控坏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