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5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5-05-30):
         电脑店的人送来一杂牌815主板,说是一专业机器上配套的,不能换板,只能维修。上电检查,不触发。测量CMOS电池,发现电压很低,换了个新的电池上去,检查了清零跳线,正常。还是不触发。请出我的宝贝——泰克tas475示波器。检查32768晶振波形,发现一脚波形不规则,一脚无波形。从料板上拆了个晶振过来换上,再测,两个脚都有漂亮的正弦波。上电,顺利跑码。此板成功修复。

网友A:
今天有个人来找这种板,不过没货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好啊,可以多赚点钱啊。基本上大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人来找这种板,不过没货了

我有一块V星815,还有CPU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V星815,还有CPU和显卡

那个人早就走了

网友:
晶振起振不规则。。。好修

网友C:
这么老的主板还有修的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主板还有修的意义?

有意义没意义,看客户楼,报价200客户也愿意修喽

网友:
人家一台这样的电脑一天赚得比我们还多你们说有意义吗

网友:
这个问题对我新手来说还可以看懂点。呵呵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没有图纸也能修

网友:
就怕这老南桥出问题。老南桥出问题也会引起晶振不振,弄两下或者换个他又振了。

网友:
只要客户愿意就行  咱们就是服务客户的呢,,,,,这个要是南桥的问题,,请问LZ会不会给他换南桥呢??

网友:
不错   你赚了  机器上用的  价格 别太低

网友:
这类主板多是工控类型的,修理费可观

网友:
感谢楼主
每天多看看 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意义没意义,看客户楼,报价200客户也愿意修喽
给钱高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915的现在很少了.特别的设备上,可以多赚钱钱

网友:
以前的主板质量就是好,用了十多年就坏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