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来看一下

楼主(2015-05-30):
谁有DAOFF4MB6E1的图纸分享一下,先谢谢了。邮箱:66951489@qq.com

网友A:
楼主机器型号是什么?按照你这个板号,我用FF4来查,范围太广了,不好搜索啊!有个牌子型号的,搜索范围可以缩小一点,起码也方便人家帮你查

网友:
坑爹的标题

网友:
报机型,看有没有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型号是什么?按照你这个板号,我用FF4来查,范围太广了,不好搜索啊!有个牌子型号的,搜索范围可 ...

是个日本拿回来的,型号是:PC-LS150HS6W。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源后,一会儿,也就是3到5秒吧,待机电流就升到0.062A,在这3到5秒内,按开机键,电流能跑到0.6,但是一会儿关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日货不是国内代工的吧

网友:
是国内代工的,assembled in chin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个日本拿回来的,型号是:PC-LS150HS6W。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源后,一会儿,也就是3到5秒吧,待机电 ...

这图纸应该是没有了,先拆机测下各大供电点感有无短路,还有测下各大供电电感掉电前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这机器还可以找到个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093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应该是没有了,先拆机测下各大供电点感有无短路,还有测下各大供电电感掉电前电压有没有。

好像是一个BD8617的芯片控制的,但是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不好确定是芯片坏,还是条件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一个BD8617的芯片控制的,但是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不好确定是芯片坏,还是条件不够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芯片再试试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芯片再试试看了

这个破芯片,便宜的20,加运费得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破芯片,便宜的20,加运费得30

靠,这么贵,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