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个铬铁焊台,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15-05-30):
本人小白,太贵的现在不打算买,200以内的吧

网友A:
就安泰信936B的100左右的价格  你要好一点就快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安泰信936B的100左右的价格  你要好一点就快克了

原来快克比安泰信好哦,淘宝上936B要160左右

网友B:
用惯了都行!我是用惯了快克,所以没试过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惯了都行!我是用惯了快克,所以没试过别的

快克能搞定大焊点不,比如线电感的引脚,USB接口的引脚等

网友C:
想节约的话,可以1个936,一个黄花功率大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节约的话,可以1个936,一个黄花功率大点的

现有一个黄花907的,但感觉这个搞不了一些散热快的焊点

网友:
原装二手936焊台吧。200左右在38度论坛能收到

网友:
其实我在那收过一台 不到100.但是成色很差。又弄手柄啥的,花了一百多,加起来936花了二百多。但是比国产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我有台951也是在38收的、。手柄啥的加起来四百多。成色一般。但是使用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有一个黄花907的,但感觉这个搞不了一些散热快的焊点

907也可以了,换刀头或者马蹄头,如果还不行就要上预热台(可以用热风枪+支架)了,比你换烙铁管用,我对付大焊点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白菜白光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菜白光的飘过

大哥,效果如何,用的是白光原装的头还是国产的还是白光二手的,使用成本高不?

网友:
工具还是买好点的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白菜白光 大焊点用高热头子

网友:
学习了,  维修小白一个

网友:
咬咬牙,上常州快克吧,我936刚换掉

网友:
二手白光好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多花点钱,买个快克或者是白光的恒温无铅焊台

网友:
我现在买了一个二手的白光936 成色很新25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