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MLE 刷BIOS之前与之后的不同症状

楼主(2015-05-30):
    一块华硕P8H61 MLE 的主板,外观相当新,客户反映风扇时转时停。
经检查:内存1.49V,正常。
             桥:1.2V,1.8V
            总线供电:1.05V,
            CPU供电:1.03V
              PCIE  :A13,A14两个时钟:0.36
                        A11复位:      3.3
   估计是BIOS出了问题,但当时手上没有该板对应的BIOS,用P8H61  MLX  R3.0的BIOS换上去,不再时转时停,但不跑码。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
立马上华硕官网的下载了最新的华硕的ASUS -MLE-4601,可以跑码了,跑D009,难道 内存也出了问题?换一条内存上去,但是跑697B,
可能是BIOS没刷对?又上华硕官网,下了两份ASUS -MLE-4501,ASUS -MLE-0212,刷ASUS -MLE-4501上去,各之前的情况差不多,但偶然会停。
刷ASUS -MLE-0212上去,和最初的情况完全一样,时转时停,
     这时犯愁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听他们说华硕官网的BIOS靠不住。。。。。

网友:
这三份BIOS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他们说华硕官网的BIOS靠不住。。。。。

这个不清楚,如果有好板的BIOS就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  最好查下内存SPD SMBUS VTT的电压值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查相关的硬件吧

网友B:
不是BIOS的问题,P8H61-M LE的BIOS你下载下来解压看看是不是CAP后缀名,如果不是,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就不用修改,你这个问题应该是SMB信号被拉低造成的,拆掉CPU座附近的UP6262应该就好了。是个小8脚,去试吧。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很多都是不行的。。。。

网友:
原来我一直相信官网的东西是权威的

网友: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像32M及以下的bios不用改,64M的从华硕官网就要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的问题,P8H61-M LE的BIOS你下载下来解压看看是不是CAP后缀名,如果不是,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就不 ...

我看了下原来的板,在CPU的附近和内存槽的附近都有一个小八脚的芯片,但型号不是UP6262,两个都是328A

网友C:
刷完再读出来校验一下MD5是不是和下载的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EC问题

网友:
我测了下这个小八脚的芯片,数据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完再读出来校验一下MD5是不是和下载的一样。

什么是MD5?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
还没有呀,我仔细测了内存的SPD:3.3
                                SMBDATA:3.3
                               SMBCLK:3.3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0.78
             这些应当都正常,应当满足了内存的工作条件,但还是跑D009,原机的BIOS没从找起,着急呀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CPU还有问题,换CPU上去就可以了。同时还发现H61以后的板,用以前的诊断卡测试的码不准确了。

网友:
OK了,原来这板是BIOS和CPU都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看着很像是BIOS问· ·跑码不怎么形容· 每次跑得不太一样· 示波器· 还差一点点就跳到工作的位置· ·刷过BIOS一样· 没有CPU换上去试· 痛苦了· ·

网友:
cpu已经集成了内存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