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出不了盘

楼主(2015-05-30):
S.M.A.R.T. status - GOOD
2015-5-29 16:04:37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2015-5-29 16:04:52 SelfScan Modules Repair - Start
2015-5-29 16:05:11 Repair module E2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15 Repair module E3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18 Repair module E4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22 Repair module E5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26 Repair module F0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29 Repair module F1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2 Repair module EA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2 Repair module EB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3 Repair module EC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3 Repair module ED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4 Repair module F2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4 Repair module F3 - 3746=UNKNOWN ERROR 3746
2015-5-29 16:05:35 SelfScan Modules Repair - End
2015-5-29 16:05:35 SelfScan Modules Clear - Start
2015-5-29 16:05:54 SelfScan Modules Clear - End
2015-5-29 16:05:54 Set SelfScan Step to Start - OK
2015-5-29 16:05:55 Enable PST Mode - OK
2015-5-29 16:06:14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2015-5-29 16:24:04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29 16:24:04 C3 - 调整磁道密度 - Start
2015-5-29 17:32:08 C3 - 调整磁道密度 - SUCCESS by
2015-5-29 17:32:08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tart
2015-5-29 17:53:33 C8 - 调整扇区密度 - SUCCESS by
2015-5-29 17:53:33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5-29 18:28:58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29 18:28:58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tart
2015-5-29 18:34:22 B1 - 快速扫描/测试用户区 - SUCCESS by
2015-5-29 18:34:22 1008 -  - Start
2015-5-29 18:41:05 1008 -  - SUCCESS by
2015-5-29 18:41:05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5-29 18:54:11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29 18:54:11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5-5-29 21:05:16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5-29 21:05:16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5-5-29 21:06:17 DD - 增益校准 - SUCCESS by
2015-5-29 21:06:17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5-5-30 02:59:58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UCCESS by
2015-5-30 02:59:58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5-5-30 04:38:26 D5 - 测试簇 - SUCCESS by
2015-5-30 04:38:26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tart
2015-5-30 04:39:08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UCCESS by
2015-5-30 04:39:08 3300 -  - Start
2015-5-30 04:39:22 3300 -  - SUCCESS by
2015-5-30 04:39:22 3301 -  - Start
2015-5-30 04:39:26 3301 -  - SUCCESS by
2015-5-30 04:39:26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tart
2015-5-30 04:40:02 C4 - 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 SUCCESS by
2015-5-30 04:40:02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5-5-30 04:40:07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2015-5-30 04:40:07 FFFF -  - Start
2015-5-30 04:40:42 FFFF -  - SUCCESS by
2015-5-30 04:40:42 3402 -  - Start
2015-5-30 04:41:56 3402 -  - SUCCESS by
2015-5-30 04:41:56 D7 - PE扫描测试 - Start
2015-5-30 04:44:33 D7 - PE扫描测试 - SUCCESS by
2015-5-30 04:44:33 3402 -  - Start
2015-5-30 04:45:47 3402 -  - SUCCESS by
2015-5-30 04:45:47 BA - SPT全读 - Start
2015-5-30 04:45:52 BA - SPT全读 - SUCCESS by
2015-5-30 04:45:52 BC - STP Depop - Start
2015-5-30 04:45:56 BC - STP Depop - SUCCESS by
2015-5-30 04:45:57 3501 -  - Start
2015-5-30 04:46:01 3501 -  - SUCCESS by
2015-5-30 04:46:01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5-5-30 04:46:41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2015-5-30 04:46:42 BA - SPT全读 - Start
2015-5-30 04:46:47 BA - SPT全读 - SUCCESS by
2015-5-30 04:46:47 3302 -  - Start
2015-5-30 05:44:46 3302 -  - SUCCESS by
2015-5-30 05:44:46 2900 -  - Start
2015-5-30 05:44:47 2900 -  - SUCCESS by
2015-5-30 05:44:47 DC - ********校准结束******** - Start

网友A:
04:40:02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04:40:07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40:02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04:40:07 B9 - 低级格式化 - SUCCESS by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学了一个月了,除了弄明白固件很重要,原厂的跑不了,SF根本不懂

网友B:
B9都没跑,应该爆了呀,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B9都没跑,应该爆了呀,兄弟

是的,只是想弄个明白,请指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B9都没跑,应该爆了呀,兄弟

p表什么都没有

网友C:
查看自校缺陷,看看是不是有头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自校缺陷,看看是不是有头爆了

重新跑了一次卡spt读,手动终止查看p表有记录,日志没头爆,这样能出盘吗?还要怎样处汪

网友:
还要怎样处理

网友D:
整了100多个小时成这样了,还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了100多个小时成这样了,还要怎么做?、

最新报告,坏道扫描越来越多了,请问有高手来指教一下吗?
IBI Common Log:

Test Count 12 - 09:25:48
1    D1     0     0   1   1  02:07:52  02:07:52
2    DD    DD     0   1   1  00:00:24  00:00:24
3    DB    DB     0   1   1  04:40:48  04:40:48
4    D5    D5     0   1   1  00:13:49  00:13:49
5    D4    D4     0   3   3  00:46:45  00:12:51
6  3300     0     0   1   1  00:03:43  00:03:43
7  3301     0     0   1   1  00:00:55  00:00:55
8    B9    B9     0   1   1  01:27:28  01:27:28
9  3402     0     0   1   1  00:00:54  00:00:54
10    D7    D7     0   1   1  00:02:17  00:02:17
11  3402     0     0   1   1  00:00:53  00:00:53
12    BA    BA     0   1   0  00:00:00  00:00:00

Abort Section:
Abort Code:      0, Test ID:    0, Test Status: 0
Current Test ID: 0, Abort Code: 0, Test Status: 0

Soft Error Counter:1515433, Soft Error Total:1515433

SPT Defect Statistical Chart
Head 0 = 1896    ( Tracks: 579    , Sectors: 1317   , Max: 127997 )
Head 1 = 36391   ( Tracks: 1803   , Sectors: 34588  , Max: 127997 )

网友E:
降容或砍1头了,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容或砍1头了,只有这样了

为什么要砍1头,不是远未到MAX:127997吗?

网友:
换固件重跑试下

网友(2015-07-02):
虽然是12万大P表,但是缺陷值太高会不稳定,用用就会有红绿块,慢慢就出坏道,最好看看自校表,看那个头缺陷大.....根据具体情况降容量或者砍头再跑

网友:
啊,都是大神啊,叫我情何以堪!

网友:
请问要怎样降容的

网友F:
缺陷值太高,换个通刷吧,或者找个微码前两位相同的跑跑试试,最佳的选择是原盘固件加载28流程跑是最好的!

网友:
http://www.bego.cc/file/61269800这里去看如何手动降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陷值太高,换个通刷吧,或者找个微码前两位相同的跑跑试试,最佳的选择是原盘固件加载28流程跑是最好的!
好的,谢谢
原盘固件没有了,现在换了通刷。TPi值跑出了是4和1,难道没法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