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 VER6.1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30):
         一块映泰P43D3主板内存 桥 CPU 总线 待机 时钟 复位电压的有 就是不跑马 而且奇怪的就是 复位排针3.3v 正常 可是触发就是没反应 诊断卡复位灯也不闪烁 不管怎么触发复位灯就是不闪  所以我想问 不跑马 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吗  这会是什么问题 有谁知道 求解

网友:
PCI-E A11脚3.3v正常  13 14脚0.4v正常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一个。还有排除外配。

网友A:
先易后难,刷BIOS

网友B:
装的是至强的U?确定支持?

网友:
VRMPWRGD正常吗?

网友:
复位都正常了,vrmpwrgd也正常了吧

网友:
装上独显和内存再试 遇到过P43 不加独显还一直循环跑码的

网友:
这个主板啊,先刷一个BIOS,在搞外设呗。。一个一个来,最后到IO南桥

网友:
死复位的775板子,直接换南桥

网友:
不跑码,还是一个一个来吧,先刷BIOS,再打总线,然后拆外设,最后干南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刷BIOS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的是至强的U?确定支持?

  应该是支持

网友:
这个板BIOS爱出问题,

网友:
抓BIOS波形。

网友: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