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 E47G 可能是通病但未解决求大神。。。

楼主(2015-05-30):
   Lenovo 昭阳 E47G 集显 HM65 板号:DA0KL9MB6F1 REV:F1 【MODEL:KL9】
   故障:有待机,触发0.03.
   机器来时,触发0.03不动。机器拆开后目测未发现进液、维修、烧糊、掉件的情况。当拆下BIOS电池后,再插稳压电源,电流一路标升亮机。以为到这里就秒杀它了,哪想装上BIOS电池,又是0.03不动,这时不装BIOS电池,直接用稳压电源,第一次可以上电且正常亮机,而按开关关机后,再触发就又是0.03不动。看来得找图纸查电路了,当上论坛看到这个帖子,跟我的现象几乎是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796此帖子后面回复的大神们都说先刷个BIOS程序试一下,我刷了程序,EC和SB的都刷过了,现象一样。看来不是BIOS程序的事。我根据上面那个帖子和此机器的时序查了一下主板电路。这个机器的图纸是有上电时序的,如图: 在机器触发后0.03时,只有3.3V和5V电压,其余电压均无。根据上电时序当我查到PM_SLP_S4#信号时发现异常。此信号是当EC发出SIO_PWRBTN#给PCH后,PCH再给EC的信号。当这个信号在机器上电亮机的情况下时为3.3V,而触发后0.03时,则PCH没有发出此信号而不能开机。
   现在不想一上来就动桥,但又没有其它的思路,还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还有许多参数要测,桥的待机条件仔细测一下,

网友:
转移一下思路,不触发时,重点查EC待机条件。

网友A:
你既然怀疑到桥了 那就查桥的各路条件

网友:
那就好好测EC待机正常不,正常换ec

网友:
是不是深度睡眠引起的+3V_DSW这个电压在可触发时的电压和不可触发的电压是否不一样

网友:
重点查桥的工作条件 ,RT

网友:
重点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SUSCLK 有时钟输出吗

网友:
这个问题跟我的有点像,建议多下几个版本的BIOS刷一下。

网友:
我想帮你看看,可是下图纸要分啊,我没有分

网友:
我在想几个事,第一S4不是被拉低的,第二EC到桥S4之前最后一个信号是RSMRST#,常理为上拉高电平, 这个信号正常否

网友:
还有是不是要查下RTC电路呢

网友:
我给你提个思路吧, 我以前修过一个板子,每次开机都要短接COMS电池,还原BIOS,才能开机,不然关机在开,待机全正常,也能触发,就是不出S4,S3电,和你一样哦,,,换过电池,刷过BIOS还是不行,,最后还是找到问题的所在了,,,,直接给你讲原因吧,,,防静电隔离的双二极管击穿,,,造成的静电保护,,,断电清COMS电池,说明完全放电了,,,所以能开机,,,但是你关机在开,,,他处于保护隔离了,,所以桥就不会发出S4电,,但你测所有供电,包括待机,时钟,,复位都正常...
如果,我解决了,你的问题,请给小弟一点分吧,,,我是新来的学员

网友:
我建议插下CPU在触发看下?有的机型是南桥接收到EC发出SIO_PWRBTN#后发出侦测信号检测是否有CPU! 在发出SLP_S4给 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怀疑到桥了 那就查桥的各路条件

很有可能是桥

网友:

     小白在此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此机现以修复成功。下面我说下维修过程,语言组织有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包含。
     本人根据各位的指点和论坛上吸收来的营养,先查了下RTC电路。经测量D21 1PIN、2PIN、3PIN电压正常,2PIN因个人不细心而忽略了一个细节,后面我会提到。RTC_RST#(3.3V)与SRTC_RST#(3.3V)复位正常。因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滤波正不正常,索性把C560与C561电容都换了一下,故障依旧。看来还得接着找,待机0.01,按下开关后0.03。先按不触发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VCC、VSTBY(+3.3V_EC)、AVCC、VSTBY(+3VPCU) 供电正常。     EC复位由+3VPCU经R304电阻上拉得到,只要有+3VPCU复位就会一直保持+3.3V。 时钟,此时钟主板上没有原件,先不考虑。 电源检测ACIN 3.02V高电平正常。 休眠开关信号3.3V高电平正常。 EC与BIOS通信。前面说过BIOS已经刷过,现象一样。以上条件都正常的话,按下开关EC就会输出S5_ON   3.3V开启S5电压,测开关有高低跳变, S5_ON正常输出。 经测量3V_S5、5V_S5电压输出正常。又测了一下   DNBSWON#与RSMRST#这个信号都为3.3V高电平。这样看来EC已正常工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一片新的上去,结果依旧。看来不是EC的问题,那就往下看看桥的工作条件吧。 +3V_S5供电正常。 时钟复位正常, +3V_RTC在机器好时有3.3V,在上电0.03时此电压0V.看来问题出现在这。蜂呜档测量打阻值。。。。对地短路。将C107、C86、C130电容一一拆掉,未发现异常,但还是短路。接着往下查发现与桥连的较多,而且根据时序就是因桥没有发出PM_SLP_S4#信号而没有后序的工作。结果脑子一热就干了桥,结果我想大家都猜到了,故障依旧。接下来继续追查+3V_RTC,把与其相连的原件一个个拆除测量。当拆到 电阻R334时发现不短了。看来问题找到了,料板上找一个电阻,把其它的原件补齐。上电测试正常,故障修复。现在有点后悔一时冲动干了桥,不过还好,没有造成二次故障。否则就悲催了。
         此帖子有抄袭的部分,但各位看在小弟我编辑不容易的份上,给小弟点分吧。。。(*^__^*) 嘻嘻!
      另附此机BIOS :A-B是此机器原机BIOS        1-2是从论坛上下载的

Lenovo E47G SB BIOS.rar

网友:
那个R334不是0的电阻吗!图上标明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怀疑到桥了 那就查桥的各路条件
天意版主,你好,我也正好在搞这个机子,我想请教下,为什么t334是0欧的,并把vccrtc拉低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好,饶了一圈,开始就应该查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