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小修

楼主(2015-05-30):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充不进电,电池可以开机正常用的。我一听不充电不太好修了,留机打发客户后,检测发现是外接电源不能开机,哈哈,这个好修,以为是保险坏了,拆开一量,19V正常,保险没坏,也没有哪里短路,一看是LA 8641P,仁宝的点火啊,乖乖,查图吧,测试发现B+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是0V,B+完全没出来,PQ302没有导通,1234脚都是19V,继续查PACIN,ACON,ACOFF,均为低,ACOFF低是正常的,查PACIN,ACON吧,发现BQ24737_VDD
只有1V左右,不正常了,以为拉低,把PD301,PC317拆了,通电,旁边冒烟了,吓了,查,发现20脚的VCC只有5V了,P2有19V,断电重新插上,又冒烟了,这次看清楚了,是这里的PC313冒烟,量了下,还没有完全击穿,换掉测机OK。总结:应该是这个电容不良了导致的PACIN没有正常产生,快要查到那就冒烟了,哈哈,狗急跳墙了

网友:

补充最后那张图

网友:
仁宝代工主板的19V滤波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A:
是PACIN没有出来吗?

网友:
这个 细心就好

网友:
就是要冒烟,不然还难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ACIN没有出来吗?

是的,这个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故障

网友:
有时候这个保护隔离也能搞死人

网友:
没错,就是他,OK了

网友:
跟楼主的一模一样故障,直接查PR328,两端19V,证明后面短路,拆掉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