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2015-05-30):
这个液晶电源板,带不起灯,接上开机显示器闪一下无信号就灭,测量5V,12V电压还有,电源指示亮也亮(伴有一闪一灭蓝亮)。
断开源板四口灯,外接到独立的高压板,开机测试为正常,由些可断定是电源板高压部分有问题,本人小白不会检修,想请教下各位高手门,可以改从电源板接口那引线到独立高压板处使用吗?(例:电源板NO/OFF、DIM、GND、5V依次接到独立高压板的NO/OFF、ADJ、GND、5V),这样行得通吗?电源板高压部分需要断开吗?
顺便问问电源高压部分如何检修呢?

网友A:
可以改,要断开后面高压电路,这个板子能修好,在散热器下面,电容旁边有个贴片二级管,一头接12V一头接5V,这个二极管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高压部分 要注意 绝缘!

网友:
必须把板子上边的电源板断开,要不然长时间的话,会对12V产生影响用时间不长的,加成板的话,用刀子把高压上边的主供电切断就行了,改高压板没什么学的,挺简单的.......自己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要断开后面高压电路,这个板子能修好,在散热器下面,电容旁边有个贴片二级管,一头接12V一头接5V ...

找不了一头接12V一头接5V的二级管,是图片的这几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找不了一头接12V一头接5V的二级管,是图片的这几个吗?

只找到那个二极管的符号,刚量了下,一头接5V,一头接12V ,

网友:
你必须把原高压部分断开的啊。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那个二极管的符号,刚量了下,一头接5V,一头接12V ,

对,就是这个二极管,测一下不导通,可以补焊一下,图片看一头焊点不好

网友:
那里测试过了,没什么问题,后面我还是改用独立的高压了,现在装好机,现在正常开机了~

网友:
断开高压12v就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改啊

网友:
点灯是高压板的工作呀

网友:
完全可以改啊,很简单 12V  GND  ON/OFF

网友:
可以改的,断开原来高压板的供电,然后独立高压板接上12V 供电 GND 地线 ON/OFF开关信号,然后ADJ这个亮度调节信号可以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