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稳压直流电源 要设置吗

楼主(2015-05-30):
插在笔记本上,按开机键 ,直到画面出来,电流 没有任何的跳变,都是0,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么是电源坏了  要么是主板上的适配器接口坏了 你单用适配器试试   如果能开的话 就是电源坏了  看看电压档有没有调到最小了

网友:
就是不出电流,也没去弄它 就这么坏了。。

网友:
开机画面出来了,证明电源已经输出电流了,只不过电源显示坏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看说明书  查各端 口的信号状态呀

网友:
不是可调电源坏了吗?跟电脑有毛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