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开机电流0,2A掉到待机反复折腾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30):
话说前段时间这个B470E笔记本搞眼镜的清洗液,屏幕直接换新。客户今天拿来说今天早上开不了机了,叫我看看什么问题,我一看电源灯反复的灭了亮,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2A多停留一会掉到待机。和客户说主板问题,留号码走人。快速拆开拿出主板,I3二代的U,这个问题初步判断电压没有出全,用示波器测量出来CPU集显电压没有出来,CPU核心电压出来一会马上就没有了【在0.2A还没有掉到待机之前几秒】,但是打了CPU供电的电感阻值都正常,怀疑CPU有问题,可惜只有一代的U,于是在TAOBAO买了一个测试用的二代B815 CPU,管他的,刷哈BIOS试试,毕竟现在BIOS有问题也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无果。只好等U到在说,几天过了U到了高兴的装上U上电,草,一样的开机0.2A多。看来U也没有问题,BIOS也刷了的,最后只剩联想B系列铁壳通病2了,U坏是其一。先干两相供电的4个铁壳,拆下一看也没有哪里烧黑的,管子也应该没有问题,以前修铁壳直接烧黑,经过几个小时反复排查最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上图

,从配件盒子里面拿出这个芯片,一会换好,冷几分钟上电显示了。

网友:
楼主是个什么芯片啊,你后面没有了呢

网友:
应该是CPU的芯片烧了吧?

网友:
芯片也会坏

网友A:
不晓得楼主是不是想说换了AL字头的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楼主是不是想说换了AL字头的驱动芯片

应该是的,可能有一相没有了,保护了

网友:
这个板子 铁MOS坏 多会伴随着 5911的损坏

网友:
应该是集显供电的这一路供电都坏了吗?

网友:
金属MOS 管  CPU坏了吧

网友:
楼主真是好耐心

网友:
看不见图呀!换的是什么?

网友:
     怎么看不了图啊    lz换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
驱动管坏了  管子很特殊 别的机器上没有

网友:
楼主经验很强大,小白学习了,不错哦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不出集显的板子 不好修啊 楼主厉害

网友:
有碰到过这样的,我的是最大的芯片都坏了

网友:
这种很少的啊!

网友:
那个芯片坏的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