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与LED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5-05-30):
LCD与LED的工作条件有区别吗? 他们都有DCoutLCD 19V ,ON/off,   LCDvdd
是不是只要有19v,3.3V和GND ,就可以工作了,不管是LCD还是LED,对此已经混乱成一锅粥了 ,请高手帮帮忙,清晰明了点,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一;图像部分  1, 工作电压,LCDVCC  3V  2, LVDS_GPIO 3V的液晶屏侦测信号 3, 时钟信号CLK_LVDS   二;亮度部分  1, 高压条工作电压  19V, 2, 亮度调节信号  BRAD  3V  3, 开关信号,_EN 3V

网友:
LCD 和LED的工作条件差不多 只是背光电路区别 LCD是用灯管 LED是LED灯珠

网友B:
背光的调价原理上一样 都是VIN EN PWM GND

网友:
都是一样的,只是高压电压不同

网友:
     他们的电路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lcd用的是灯管,LED用的是灯条

网友:
除了背光控制不同,其它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图像部分  1, 工作电压,LCDVCC  3V  2, LVDS_GPIO 3V的液晶屏侦测信号 3, 时钟信号CLK_LVDS   二; ...

清晰 明了啊  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的调价原理上一样 都是VIN EN PWM GND

pwm是亮度调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是亮度调节的吗?

对的 不过在机器的图纸里面可能标示的不是PW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图像部分  1, 工作电压,LCDVCC  3V  2, LVDS_GPIO 3V的液晶屏侦测信号 3, 时钟信号CLK_LVDS   二; ...

最后问你个问题啊,你说的工作电压,LCDVCC就是传送图像的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就没有图像,所谓的黑屏有背光。
再一个问题就是,EN,开关信号3v,是不是说的就是背光,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就是暗屏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问你个问题啊,你说的工作电压,LCDVCC就是传送图像的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就没有图像,所谓的黑屏有 ...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条件是一样的      自己没事研究一下就行了

网友:
屏3.3v 供电 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  还有码片 信号

网友:
LCD和LED的原理一样的

网友:
昨天管直哥从IBM项目那边转过批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