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15-05-30):
故障现象:待机0.010A,触发掉电(每次电流不同)。
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痕迹。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电感、显卡电感、内存电感、CPU电感、桥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接上电源待机正常输出3V5V,按下开关瞬间掉电。版号为QD_KL1(广达代工)。首先出内存供电,先断开内存PG

正在围绕内存供电芯片周围看时,发现旁边掉了一个小电容PC1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大小相同的换了上去。再次开机,不再掉电。亮机。

网友:
HWPG引起的掉电 先排查了内存供电 就发现了病因 效率@

网友:
        楼主眼里很好

网友:
运气有没有,不过你这个内存电压没有一查也能查到

网友:
还是保护性掉电,

网友:
广达的板子掉电,第一直觉就是查PG

网友:
有图纸吗?为什么不上图纸

网友:
眼力真好,牛X啊。

网友:
     lz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而且眼力好啊

网友:
好给力,还没学习到你的思路就修好了!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子比较好修,电路比较单一,好理解。

网友:
眼力很重要啊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掉电的,没思路Hwpg怎么查?

网友:
广达掉电。一般PG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