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43Fw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

楼主(2015-05-30):
AOC e2243Fw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
VIN:5V 屏电压,无电压查驱动版
VCC:3.3V   查U3
VDD:12V    。查D4 D5 D6
VCOM:5V      查sm4025的35脚vcom点 ,Q1和Q2  VCOMc-fb和VCOMd-fb电压相差0.01V  工程模式下VCOM 项是可调VCOM电压 的4.5v-6v可以改善鬼脸阴影

VGH:    28V最高32v左右 一般以不超过32V为最好    查R601 R602 sm4025的26 27 28脚

VGL:-6v  花屏时此电压过低,测量点处的R103的0欧姆电阻可断开测量电阻的两端焊点电压,若两端都无-6v,查D3和ZD1电路,若有一端为-6v。则为芯片sm4025坏或者后面电路有短路,再测disch和第二个vgl电压(在第一组屏线下面vgl,最后一组屏线下的c916电容,)为跳变的则是sw0640坏或虚焊,

伽玛电压:v-1到v-6由12V承阶梯式逐渐下降

VSM: 5V左右 查L1
sw0640芯片不装时lvcc  dvcc  mvcc无电压
DVCC 1.7V 有人测1.8和  1.9的豆正常
MVCC 1.7V
LVCC  1.7V
lv0+与lv0-电压大致相同1v左右
lv0到lv5的正负电压一样,
1花屏:
驱动板主芯片虚焊或者逻辑版SW0640坏或者虚焊.vgl-1.2V,vgh电压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5-5-31 10:56):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六大供电

VIN:5V
VCC:3.3V
VDD:12V
VCOM:5V    VCOMc-fb和VCOMd-fb电压相差0.01V  工程模式下VCOM 项是可调VCOM电压 的4.5v-6v
VGH:29V
VGL.-6

网友:
标题逻辑板怎么了?

网友:
没看明白啊,这个有点难搞啊

网友:
没原理图,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看到一帖子花屏,说VGL电压只有-1.2V,觉得是升压芯片坏,
其实在这块逻辑版上VGL有三个地方需要测量才能判断,其中
有两个已经标出的VGL测量点都有0欧姆电阻,断开测有没有-6V电压
就可确定是那块有故障,VGH升压是由升压芯片SM4025控制的升压的,
而VGL-6V则是则是由D3升到-9V再串电阻 和zd1所得的-6v
由于sw0640芯片坏或者虚焊会直接导致VGL负压“变低”,两个测量点,
一个测的-1.2v,而另一个则是电压由-1.2跳变到6.8或者12v或更高来回跳变,
一头雾水吧,你有这块板子就不一头雾水了

网友:
论坛讲这么详细的没有见几个 以前觉得修逻辑板很难 看了你的贴学到不少东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