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8B75-M LE 能跑码点不亮

楼主(2015-05-30):
显示下面的代码就是不亮机,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新型主板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今天遇到好几块B75的V星主板,跑了很久最后跑99 98  显示灰屏。刚刚开始可以显示,装进机箱里面就这样了。。。

网友:
接个独立显卡看看是不是主板集成显卡电路坏了。当然先清空BIOS了再测试

网友:
往BIOS查,感觉是BIOS的问题。这个代码没见过。

网友:
看看内存PDS3.3有没有................

网友:
先把主次两个BIOS调换看下,这种双bios的刷它干嘛,有简单的不用这不是找麻烦。并且你那个BIOS很好调换

网友:
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两个bios 调换了 之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一会又自动 转,又停止,反复这样。
如何要刷BIOS的话,两个BIos芯片刷哪一个呢?两个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内存SPD3.3 有3.3V

网友:
显卡故障,换呀

网友:
刷个bios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加张显卡能点亮,哪么集显怎么修呢?

网友:
还是建议刷BIOS先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不过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你修不好。不要乱刷了。华硕的双BIOS芯片的主板万一BIOS坏了维修站都够呛,需要返厂的。他这2个BIOS不是技嘉的那种备份类型的,而是一个文件分成2部分分别存在2个芯片里面。

网友:
BIOS代码没跑完,查主板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