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显示不定时!

楼主(2015-05-30):
今天下午接到同行送来、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看电流显示、百分百在显卡了、拆开后、第一个感觉、NEC、再看了下。通病的南桥后面的电容被人搞过!想想没显示也不管这事啊、于是加了两个330电容上NEC。接屏幕、一个鸟样、就用风枪加热了下显卡、接屏亮了、报价、同行说同意修、加汗了显卡、装机、*脏话*啊、装起来不显示了、拆机。继续努力。想了下。到底什么了、就在想。NEC会不会。于是动手。铲除NEC、加了6个330电容、没想到接屏、四个字形容《一个鸟样》、修到这里、心里没底了、有搞不定的心理、冷静了一下、找图纸、R428、找到了、测了下、结果如图: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我手里也有个,开机不亮,现在还没修好,三星的板压了可能就变形了

网友:
这样能行吗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上来就搞nec,跳的也太快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好了没啊,,修好了赶紧更新啊

网友:
不接着查开启信号为什么为低吗?直接拆管?

网友:
通病肯定是先修,     这机器可能是二修或者三修了,得有耐心找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焊好,所以显卡的信号没过来。也行,解决就是王道。

网友:
修好了赶紧更新啊....期待

网友:
修过的 要 好好啃啃 不好 弄

网友:
NEC电容见了就干 一般都好

网友:
这不还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最后你修了哪里修好的呢?
那个电压是显卡发出来的还是 桥出来的呢

网友:
这机器问题点还是偏多的  我有修过 不显示然后电流掉到300多   也是别人都搞完了通病   结果是南桥坏

网友:
搞显卡啊 ,你测那么多有用吗?

网友:
换掉显卡就好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