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机进入滚动条重启,但能进安全模式。

楼主(2015-05-30):
近日,接收一联想B460 本本,通电大短。
拆开,直接干掉 乌龟壳。不短了,更换 CPU供电芯片62882+2对乌龟。再拆掉一个CPU大电容(短路),终于加电显示正常(维修过程省略N字,反正修了很久)。
祼板开关机都正常,以为修好了,但是装好机后一试。进入滚动条后就重启,重启进入滚动条又重启,反正进不了桌面。
但是按F8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
多试了几次后,发现跟本不触发了。。。。。。。

没办法再次拆机,发现没有3V5V待机了,直接查看待机芯片周边电阻,发现R376 (249K)一脚已腐蚀,拆掉,但249K不好找,直接把R376换成22K,R377换成10K,(13脚分压得6V)再次加电,显示正常。又回到了进系统重启的现象了。

现在:
1、CPU 大电感 不装CPU  对地阻值110,应该正常。
2、待机芯片5112第13脚R376,R377分压后为实测为5.6V,应该正常。
3、前辈们说B460进系统重启多为13脚分压电阻不良,现在换了可还是重启呀。
4、BIOS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能安全模式能进去。

现请教各位前辈,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头都搞大了。
谢谢!

网友:
如果进安全模式机子不重启动,那我就会怀疑操作系统的问题,如果系统问题排除了,那就找硬盘数据线接口及相关电路,看硬盘受什么芯片控制,倒查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不知道机子进PE里是什么状态?南北桥芯片品质不良也会造成相关问题,排查是很费时的。

网友:
可进安全模式  这个简单。。。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开机按F8 。然后。。选择 出错不重启选项 然后。会有 0XXXXX 蓝屏代码。。然后。查代码来判断。。。

网友:
测CPU供电每一项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先简后难 换个硬盘  单挂硬盘 再不行查硬盘与桥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进安全模式,然后启用没打开的设备,哪一个设备会蓝屏重启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类似的问题,冷开机重启N 多次,机器开机了就正常了,最后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也不上个图看看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硬盘看下先

网友:
你应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我感觉也像是CPU 我以前遇到过CPU 坏一直在滚动条那走不进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