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121P不触发

楼主(2015-05-31):
今天 接到一台笔记本,看起来有一点旧,板的型号是LA-3121P,裸板插上恒流源有0.02的电流,一按开关键低到0.00的电压,刚开始有量3V5V待机电压正常,一按就无电压,以前没遇到这样的故障,不知从何查起,求兄弟解救!!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有可能是 3M 5M 后级问题。。查短路。。。一个一个查。。

网友:
其它电感有没有电,内存,桥,CPU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查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