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n卡 只要进系统 就暗屏 求助

楼主(2015-05-31):
前几天接修一台hp g4 tx系列的 r13j 主板 进xp就暗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  换了ec  加焊南桥 显卡  测试过 vga外接显示器  用电池时只要断掉外接电源,马上暗屏,,问题大概出在那里 ,测量 主板屏线接口, 电压基本正常,难道是液晶屏有问题?手里暂时没有可替换的屏,请大神支个招,帮助一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16-6-17 01:55):
已经很久了,问题已经解决了,bios问题,刷了就好了!

网友A:
暗屏的时候 屏的开启 供电 调节  正常吗    还有LID

网友:
同意2楼讲的,同时楼主软件方面也要排除一下,看下系统设置电池使用那个地方,看下设置有没有问题,直接一点直接换个系统测试下

网友B:
接电池就暗屏不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时候 屏的开启 供电 调节  正常吗    还有LID

暗屏的时候 屏的开启  供电 都有  怀疑是 ac电源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电池就暗屏不可能是屏问题

换过屏试了 屏没有问题

网友C:
出现故障时看看屏供电,哪里不正常

网友:
就是背光不亮  其余正常 用灯照屏上可以看到图像 用灯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故障时看看屏供电,哪里不正常

19v 3.3v 都有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暗屏不,如果不暗屏的话,你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

网友:
测过  该有的 都有

网友:
全的 都测试了

网友:
是不是装的xp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没换系统就全板动呀?不换WIN7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换个系统吧!  还有你是讲用可调就正常???

网友:
我修过一台G4也是进系统后暗屏,是屏线的问题,人暗屏的时候动动屏轴处的屏线试试

网友:
难道电池时电压不够吗,用电池时用外接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