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开机LOGO和卡WINDOWS滚动条。

楼主(2015-05-31):
  卡在这两个地方在问题判断上有什么区别。LOGO是不是声卡、网卡之类。 WINDOWS滚动条是硬盘方面多点。

网友:
没有人自己顶下。

网友:
确实如此。炒作系统坏并不代表硬盘坏。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桥也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两个有共同点吗

网友:
上次那个卡滚动条,,,开始是硬盘有问题(坏道太多了),,换了个新的还是卡滚动条,,,,然后拆板,,清理灰尘    结果就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怀疑主板可能性比较多点。
卡WINDOWS,一般是系统跟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南桥坏也会卡滚动条

网友:
卡LOGO确实外设居多

网友:
LZ,只能说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网友:
我绝对大部分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刷得多

网友:
网卡多一点。经常遇到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碰到过,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卡滚动条一般我重做个系统就不卡了

网友:
这个还是先排除硬盘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 和南桥问题的多吧,个人意见,

网友:
主板坏或者内存坏了,,也会卡滚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