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一体U盘数据恢复点位定义图

楼主(2015-05-31):
(图片)

网友:
啥时候说说方法

网友:
图中VCC这个点就是USB 5V通过主控内置DC-DC转换成3.3V的,我们只要在这个点找个1117 3.3的三脚DC-DC芯片即可模拟这个电压,1117 3.3在显示器驱动板上比较多,可以拆一只,输入接USB 5V 输出接VCC的点,然后U盘直插到电脑USB上,就可以看到数据了

网友:
要想找到这个3.3V的点,还是需要点经验的,这里就需要大家多测量多收集了。一般我们出故障的U盘电压会变成1V左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压来判断哪个是VCC点。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打磨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去做数据恢复呢,不认盘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去做数据恢复呢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收藏,极具收藏价值。

网友:
有好的工具,打磨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只是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点的排序,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就是算法是个大问题。这两个通过了,就是钞票了,

网友:
楼主 怎么详细的资料哪里弄得

网友:
楼主给力,谢谢分享,问下一体的U盘就这五个吗,如果不是的话,请问一体的U盘有多少种,大概点,谢谢

网友:
再详细点就更好了,值得顶。。。

网友:
楼主不错,U盘都可以搞

网友:
这个很实用。。谢了!!先保存下来。等有时间了,慢慢地研究一下!

网友:
目前我手里就有一个8GB的一天U盘要做数据恢复

网友A:
照着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着楼主的方法试试

成功了说下阿

网友B:
专接一体U盘 不认盘 插电脑无反应 数据恢复       QQ 3585234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接一体U盘 不认盘 插电脑无反应 数据恢复       QQ 358523480

违规了吧 发qq

网友:
禁止回复无关话题

网友:
原来这个也能恢复呀。总感觉这种一体的太不安全了

网友:
我正好有U盘 量产时固体刷错了 有空试试..

网友:
这是内部资料吗
谢谢了

网友:
谢了。。俺飞线搞定过一次。。别的都没搞定过。。。

网友:
所有没有芯片的一体优盘都实用吗?

网友:
我这就有一个2G的,要数据,还没头绪呢

网友C(2015-07-28):
没看明白,新手求标注。
我的泪为谁飞
昨天灌水灌的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新手求标注。
昨天灌水灌的爽了?

网友:
这个须要一定的维修经验,技术含量也是考验,算了,偶还是逻辑层玩玩,物理性的就高深莫测了。版主的水平值得称道,哪天有您三分之一的水平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