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

楼主(2015-05-31):
   主板插上电诊断卡就亮了,点开关没有反应,测了一下主板没有ATX 12的CPU供电,测了测也没有短路的,不插ATX 也没有12V ,单侧电源有12V,只要插上主板EATXPWR 12v就没有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先不插CPU12供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插CPU12供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不能,插上电诊断卡就亮了,管也管不上

网友:
自动上触 发了,先一步步查查,看看是不是IO的事儿

网友:
那叫自动上电,那你就换IO吧

网友:
自动上电了把,换IO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插CPU12供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CPU供电都没了,还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