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无待机维修历程

楼主(2015-05-31):
接到一台HP1000,接外接电源,电流无待机,观看电源电处也无待机指示灯亮.接下就是一通拆机.裸板一看无明烧毁迹象.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35V供电感无电压,主供电有,.保护隔离已过了.待机电路一看,51123待机芯片.好像这个芯片很容易坏.小测一下,18脚VIN有19V,基准电压无.找一个芯片换了.一触发,亮机了,HPLOG出现.

网友:
LZ经验丰富呀  通过简单测量就能判断故障点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待机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