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关机不能断电。

楼主(2015-05-31):
    接到一台SONY VPCEG-111G机器,故障为在系统里面软关机,不能完全断电,看了下可调电源,电流保持在0.6A左右,导致不能再次触发,只能强制关机,强制关机后可以再次触发。系统重新装了下,没用。望借强大的神坛和各位同行高手,不吝赐教。

post_deleted

网友A:
没进系统时能关机吗?

网友B:
系统的事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C:
一般情况。BIOS 和南桥多些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拔掉所有外设, COMS 电池放电(我的就是放电好的) 不行 刷BIOS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啊     用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E:
装个电源驱动试试

网友F:
刷个BIOS 不行换南桥 你是不是装着电池0.6A呀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G: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吧,换的试试

网友H:
先刷下bios 如果还不行的 话,建议更换南桥,直接换,重置太麻烦

网友I:
先放电COMS电路,再刷bios,再换南桥就可以解决

网友J:
放电 BIOS 南桥 从简单入手  B460动看南桥也是这样

网友K:
一般都是刷南桥bios可以修复

网友L:
把鼠标、键盘等外设都拔掉看看

网友M:
      放电看看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这个是现在电脑有ACPI 电源管理。你的关机状态处于S3状态

网友:
换EC试试吧   我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BIOS  ICH  二级电压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我今天上午也遇到一台  ASUS的本子  同样的问题 客户没修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关机还工作就是有电没被拉低,裸板看看

网友:
南桥,前两天刚修好

网友:
先把外接设备拔出,然后刷bios  最后不行在动桥, 没有基础的话还是别动桥, 容易不亮啊,,,,,

网友:
应该bios问题

网友:
如果是HM55的桥,找原厂BIOS一般刷上能好,如果不行只能换HM55了

网友:
电脑关机 电流保持在0.6A   开机时序和关机时序是对应的

网友:
看看放电电路   是不是关机没有拉低

网友:
主板版号多少?

网友:
因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放电,后刷BIOS,试试

网友:
你试试在PE里面能关机吗

网友:
io坏了吧

网友:
恩。谢谢,最后是BIOS的问题,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进系统时能关机吗?

BIOS的问题, 放了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的事吧……换个系统试一下

没用,系统换过了,最后是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BIOS 和南桥多些了

是的,是BIOS的问题, 不过没想到这么简单,放了下电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拔掉所有外设, COMS 电池放电(我的就是放电好的) 不行 刷BIOS

是的,最后就是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啊     用官方驱动试试

搞定了,CMOS放电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个电源驱动试试

CMOS放电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 不行换南桥 你是不是装着电池0.6A呀

后来放了下电就解决了。

网友:
问题没有这么大,CMOS放电不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吧,换的试试

开始我也怀疑过,不过我后来放电就好了。

网友:
CMOS放电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刷下bios 如果还不行的 话,建议更换南桥,直接换,重置太麻烦

我放电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放电COMS电路,再刷bios,再换南桥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放电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电 BIOS 南桥 从简单入手  B460动看南桥也是这样

是的,我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我是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都是刷南桥bios可以修复

恩,我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鼠标、键盘等外设都拔掉看看

放电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放电看看  不行在刷BIOS

放电解决了。

网友:
恭喜呀?这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