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CP6P无复位

楼主(2015-05-31):
我是新手,第一次学习修主板,检查U3FP6321A的7脚有1.8V输出,接下来要检查哪里,给个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这么的不详细怎么给你说呢,,,,一般就是查供电   内存——桥(3.3)-----VDDA——CPU——总线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NV的芯片组吧

网友:
首先全板的供电先测试一下,楼主上面讲的应该是属于内存供电吧!没有内存供电吗?

网友:
有内存供电,其他还要查哪里供电,N61单芯片的

网友:
给个图呀,要不没法回答。

网友:
重点检查HT_VLD是否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