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755 台式机大机箱,BIOS坏 编程器刷之后,网卡报错,进系统到滚动条马上断电

楼主(2015-05-31):
DELL  755的大机箱那种   有谁碰见过着问题    Dell 755 台式机大机箱的那种 本身是BIOS坏的 然后用编程器刷之后,也能亮机了,但是会网卡报错,进系统到滚动条马上断电。求大家给思路。一批几十个都是这    BIOS资料是从好机器上 ,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的。好机器一切正常 。   头疼死了    求解啊  各位大侠

网友:
能不能  BIOS里面关闭网卡试试看呢?

网友A:
有多少片刷了BIOS之后都一样故障啊?多刷几片看看情况先

网友B:
滚动条掉电,CPU供电问题居多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看能进系统不,不行就换硬盘和线,还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品牌机网卡最容易坏了,楼上不妨试试,关闭或拆掉,

网友C:
不要涮BIOS,是电源管旁边大的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看一下CPU加电容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片刷了BIOS之后都一样故障啊?多刷几片看看情况先

刷了30多个     都是这问题   网卡报错   进系统掉电      。
我把好机器上的BIOS装上面    就OK  ,   然后我用编程器把好BIOS资料读取刷,就不行。网卡继续报错。
纳闷了都    是不是DELL的不让硬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滚动条掉电,CPU供电问题居多

我也怀疑过这 , 上次就是全部是CPU电压芯片坏。   我已经换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涮BIOS,是电源管旁边大的贴片电容漏电!!

  你意思是说   直接换电容。  然后直接点机器     不刷BIOS

网友:
LZ先排除系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涮BIOS,是电源管旁边大的贴片电容漏电!!

你讲的那种问题是在触发保护的情况下,可是楼主的这种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说   直接换电容。  然后直接点机器     不刷BIOS

他讲的那种大电容漏电跟你的故障不一样,他那种故障是大贴片电容短路了,导致按开关瞬间保护,可以看到CPU风扇瞬间懂了一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刷了30多个     都是这问题   网卡报错   进系统掉电      。
我把好机器上的BIOS装上面    就OK  , ...

那是试试把好板的BIOS刷出来的资料弄个新的芯片刷进去,再焊到好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试试把好板的BIOS刷出来的资料弄个新的芯片刷进去,再焊到好板看看

这我都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怀疑过这 , 上次就是全部是CPU电压芯片坏。   我已经换了。故障依旧啊。

你是怎么测量正常不正常的?每一相的 上官G级和下管G级电压要一致,有示波器最好

网友:
好像是MAC地址不对。